Y50-70 不触发

楼主(2016-08-29):
Y50-70 待机有 换开关 跑0.057 又掉到 0.005
不触发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哦

网友:
查看桥的上电信号有没发出 有的话查看内存供电和转换电压

网友:
来自: 甘肃
刷BIOS必定能好

网友:
是啊 先刷一下bios看看 待机有 桥待机 ec这些按顺序看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 待机有 桥待机 ec这些按顺序看看

网友:
多谢各位 待机下 BIOS 无供电压 刷BIOS 能好吗

网友:
BIOS 没有 挂在 EC 下面 是挂在 PCH 下面
EC 是自带 程序

网友:
只有一个CPU,维修难度大

网友:
已经 刷了 BIOS 还是不行
原故障

网友:
BIOS 是花大价 拍的 10元 号称 工厂 程序

网友:
有时序 好修 都知道 但 Y50-70 的时序 没有 3V 5V 刚开始 没有测 有3V 没有5V 认为是 触发后有的 就找触发 刷 BIOS 换 原装 EC 都没有好
最后 是 5V 短路。 时序一直没有这两个 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