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掉电

楼主(2016-08-29):
g6 DA0R33MB6F1 按开关闪一下,测量CPU和显卡没出来,别的基本出来了。BIOS刷了,不知道搞了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找bios刷吧 这个bios爱坏

网友:
3.3V5V二级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还是只有按时序图一步步查

网友:
查查cpu前的电压有什么没出来

网友:
先修显卡供电啊

网友:
这个查显卡芯片电源供电

网友:
估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电流到多少跑码了吗

网友:
感觉是不是桥的问题呢,亮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