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6-08-29):
     插电源 电流0.005感觉偏小,按开关没反应果断 折机, 量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电压3V 5V无电压 没办法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吧,芯片型号是ISL6237 ,测得en1 en2无电压 查图纸应该是被MAINPWON拉低了 MAINPWON是比较器pu10的输出端

测pu10 5脚为2.7 6脚为3.3所以7脚输出低电平  接下来好办了查5脚电压来源  它是由公共点电压经pr22 23 24三个电阻分压而来,把三个电阻拆下来测量,,没坏啊,阻值正常,为什么分出来电压不对,最后没办法拆掉pr23 5脚电压为9V 待机电压正常了,也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不知道电阻以下的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今天修一个不触发的。从不触发到上电保护再到不出U供电,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你就检查下PACIN 这段 线路哈

网友A:
pq3坏了吧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坏了吧我是来学习的,

现在想想有可能  不过量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