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M不触发维修,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楼主(2016-08-29):
翔升H61M不触发,修亮了,但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IO是8772E的 查了图纸,发现33 34 35 36 和43为测试点。43为MSMRST 电压为0.89V 感觉不对,跑了一下线,发现43脚链接到一个电阻,电阻一端为3.3V 而链接到IO43脚的电压为0.89V,吹开电阻,测阻值0.99K。 想应该没有问题吧,难道后级拉低了。。。一时也查不出来。。于是试着用镊子之间短接这个电阻。短开关针。。哦。。可以触发了。。。亮机了。。后来用了75欧的更换这个0.99K的电阻,43脚电压为2.8V。 再换个小的吧 换个4.3欧的后 电压为3.2V了。。。 板可触发了。。。亮了。。也可以关机了。但感觉这个电阻一个是上拉的,不应该那么小。。。  会不会桥有问题了。。。? 但却可以亮机呢。。
装个系统测试看看吧。。

网友:
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
完全没问题。短接都行

网友A:
也许是IO内阻增大了     修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IO内阻增大了     修好就行

忘记说了,IO后来我也换了一个新的,依旧也是一样,我才把那电阻更换为4.3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IO后来我也换了一个新的,依旧也是一样,我才把那电阻更换为4.3欧的。。

呵呵  能修好就行

网友:
能用就行啊,不要管那么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IO后来我也换了一个新的,依旧也是一样,我才把那电阻更换为4.3欧的。。

不错,下次遇到就会了,请问楼主36脚也是测试点,这是什么触发信号呢,其他的能理解。

网友C:
36脚是IO发给南桥的3.3V跳变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要说南桥有问题的话   你短接也还是会被拉低的  现在你的个小电阻电压就正常了  那就排除被拉低  不好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搞好就拉倒。。现在的维修没撒子利润。。。 不用折腾。。。搞定收钱 就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脚是IO发给南桥的3.3V跳变吗

36脚是PG哈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桥那边的问题。不然换第一个电阻就应该正常的3V,这个只是上拉作用。

网友:
这应该不是上拉下拉的吧,,应该是直接串联在io与南桥的连线中的,,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以前也搞过没有返修

网友:
一般是上拉电阻吧  具体有电路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IO后来我也换了一个新的,依旧也是一样,我才把那电阻更换为4.3欧的。。

你已经换过io ,假设io是好的,应该是桥什么的有微短,当然不排除支路对地滤波电容,如果是电容的话,机子可能就出现返修。

如果有同类板子一比较就知道,本来是信号级的可能是微安级的,但由于微短可能到毫安级别了,这样你就可以明白本来上拉电阻是1k,如果是这个支路微安级,那就在上拉电阻压降就很低,按你故障描述电路设计1k的电阻在电路上,电阻和后极的分压点是0.89伏,也就是差不多后极需要的电流是2毫安,而什么4.3欧姆的电阻和两毫安产生的压降就是10来毫伏。

纯手打,满意给点鼓励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是什么PG,是触发电路中的PG吗,楼主说是测量点,请问是上电好信号吗,版主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