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F23 TFT23W90PS驱动板715G3576-M01-000-004L

楼主(2016-08-29):
AOC IF23 TFT23W90PS驱动板715G3576-M01-000-004L ,原始故障是点开后显示无检测到信号,然后一二秒,就没画面,但指示灯还亮,背光还是亮的没图像,按开关能关闭,刷程序无果,请问大神还有哪里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啊,不是所有的无法检测到信号都是刷程序能刷好的,打VGA的13.14脚的对地值!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维修步骤基本跟楼楼上的一样   先测下行 场的对地值   再把 小6脚  8脚的拆掉看看

网友A:
妞妞 同意 楼上说法  我同意妞妞说法

网友:
行场阻值看下,不行就拆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妞妞 同意 楼上说法  我同意妞妞说法

因为我修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