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21R 报警七声

楼主(2016-08-29):
戴尔 M421R 报警七声 ,换了 北桥 ,刷BIOS,假焊了显卡,换过屏 真不会修了。
刷BIOS

网友:
屏线看了吗 屏线 跟内存 有的机器这俩也会报7声警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找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以前修到过几台都是加焊显卡不行后面重新植珠有一台成功过另外的都是重新定显卡来换才行的

网友:
手上有两台这种故障的了

网友:
报警7声,路过学习

网友:
我也遇见了 000.0

网友:
没有换CPU吗,AMD平台就老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有可能,感觉还是北桥

网友:
七声一般都是北桥啊

网友:
有没有量过屏线是通的不

网友:
CPU 南桥都换了试试

网友:
AMD七声是北桥

网友:
北桥有换过吗

网友:
M421R是单桥的,那些说北桥的不知道有没仔细看,这机以前修过七声的是rtcvcc偏低导致

网友:
修好了没有手上现在也有一台

网友:
CPU 都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下EC3脚,我今天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