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A1534 820-00045-A BIOS

楼主(2016-08-29):
苹果A1534版号820-00045-A BIOS解决开机慢,苹果系统慢等问题。亲测

A1534 820-00045-A.rar

网友(2017-09-04):
好使吗 有人                                           试过吗     好使吗

网友:
这个是买的BIOS,还是自己合成的啊?

网友:
很新款的机器,现在遇到了,但是没有编程器

网友(2017-10-23):
BIOS芯片比较特殊,BGA封装拆下来要飞线的;卖的那种转接线又特别贵。。。。。

网友A(2017-12-23):
亲测,秒亮,正常进系统,暂时无发现其它问题,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秒亮,正常进系统,暂时无发现其它问题,可以放心下载。

你原来 呢什么问题?你是拆芯片刷的还是用的转接线在线刷的?

网友(2018-07-12):
请问一下楼主,这款机器有两个64M的BIOS,刷BIOS是刷那一个呢?

网友:
刷后不认硬盘

网友(2018-09-18):
有一台开机不显示,刷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收藏备用吧。这个还真不好找。不知楼主那额搞到了。

网友(2018-10-26):
你是刷成硬盘的BIOS了吧 ?..............

网友(2019-03-11):
用不了的了,别浪费分了

网友:
我的刷上还是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

网友(2019-06-21):
楼 主 选的是  MX6406E  这个型号吗?。。。。。。。。。我飞线了不知道些 哪个型号。。

网友(2019-07-27):
怎么解压出来多1K

网友:
换过CPU的可以用吗

网友(2020-06-11):
下来试试看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A1534 820-00045-A BIOS U6100 和U8800 我把U6100拆了 外接了一个bios,现在开不了机?请教这2个bios必须要装吗?

网友(2023-10-23):
A1534 820-00045-A 刷了不亮,0.3A多,我原来的有密码,淘宝线刷设备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