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6S-S3想不到的自动关机,有电路图、原板BIOS

楼主(2016-08-29):
前两天顾客换硬盘的技嘉GA-M56S-S3机子自动关机,顾客客怀疑是换硬盘的原因,跟顾客解释半天才说好,谈价修机。 怀疑是温控,摸主板桥发烫,加风扇开机还不行,换CPU换风扇还是一样,进BIOS查看温度也正常,怪了!把主板从机子上拆掉,测量温控也正常,USB也正常,连串口芯片也给拆掉了,到论坛看一下,有说换RN4和IO的,不管他了,换掉再说。换了之后在平台上测试了个把小时没有关机现象。以为修好了,就把主板装了上去,开机没多久又自动关机,唉!没办法又拆下来,到平台测试又不自动关机了。想起来了肯定机箱上有鬼!于是这次没有全上螺丝,先插了一个开关针,开了一会还是自动关机,难道是开关针?换了一个开关,开机测试了一段时间,没有自动关机现象。,真是让人想不到!关键是开关针还能开能关。给顾客换了一条新的开关,测试正常收工。附上电路图和原板BIOS,电路图名字不一样,但芯片什么一样,本人亲自试过。

网友:
真的很奇怪。有时遇到找不到原因的,不能只盯主板

网友A:
换开关最后收多少啊

网友:
今天修一台不定时重启,拆了复位键

网友:
很正常,现在便宜的机箱老出问题,我遇到好多了,大家以后一起注意。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不要只盯着主板查。这问题我遇到过  真的很是无语。

网友:
笔记本的话更多这话问题,那个东芝的就是

网友B:
开关针问题啊 我晕 这个问题一般人想到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开关最后收多少啊

没收多少,只收80,我们卖的是技术,当然不能只收开关线的钱,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问题啊 我晕 这个问题一般人想到就是系统问题

有道理,谢谢回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外设线,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C:
意外故障点,修的不错,细心又耐心,

网友:
世界真奇妙,一般想不到。

网友D:
老大你走的太远了

网友:
开关经常干这种事的

网友:
开关针漏电。。。。。。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同行评分,有什么好的经验以后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外故障点,修的不错,细心又耐心,

真的很意外,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走的太远了

有道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