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8-29):
一台联想b590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0几。刷bios还是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CPU 内存都排查了吗

网友:
能不能跑内存啊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热显卡  先走一遍

网友:
先拔掉内存看下电流吧,判断有无过内存吧

网友:
路过.不见得就这样有结果.

网友:
可能显卡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
真不知道你这样的还修什么电脑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显卡坏

网友:
先刷个程序 不插内存能报警吗

网友:
第一。楼主发错版块了,,,第二,,看电流几段跳变,这电压应该已经过内存了,卡北桥或是显卡

网友:
cpu不工作吧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这里是显示器

网友:
看有没跳变,如过内存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