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不触发

楼主(2016-08-29):
  如题。

    客户拿过来接上可调,0.003-0.007,按开关无反应,报价打发客户走。

  拆开机器,量个供电电感,无异常,通电,测量3V5V正常,示波器量波形也正常,测量开关3.3V,按下有跳变,NBSWON#到EC正常,DNBSWON#到南桥也正常,按理说应该发出sLP_S3电压才正常,看来问题出在南桥这边,查南桥条件,RTC、RSMRST、3.3V供电正常,难道是被EC拉低了?用示波器抓了下SLP_S3电压,一点动静也没有,看来还是条件不满足。仔细又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啥猫腻,准备刷个BIOS试试,翻到南桥那一面,撕开南桥上的一层绝缘保护,发现这个是AMD的南桥,AMD的南桥还需要一个1.1V供电才行,一量,果然没有,查该供电来自 ,2脚供电18.5V,5脚16脚都是5V,3脚开启3.3V,14脚vref2.67V,8脚5V,条件基本都正常,果断换一个芯片,3分钟后,,涛声依旧。。。,不死心用示波器测量PQ62 G 级波形发现瞬间有波形,看来芯片工作正常,应该是后面拉低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把上下管换了试试,料板上找了一对,换上,按开关直接就跑马了,接上屏OK了。。。。

网友:
再来个故障主板位置图就好了

网友:
修AMD 要记得有个1.1V待机

网友:
修AMD 要记得有个1.1V待机啊,不同于INTELL

网友:
闲的发霉,LZ不错。学习了

网友:
AMD 以前IBM 都不用AMD芯片的,现在被被联想低廉华了

网友A:
看样子这是个通病 前几天 我修的E125和你这一模一样 换上下场管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AMD的都有一个1.1V呢?

网友C:
这个机器ec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D: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啊

网友:
以后常来看看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好、思路清晰,要是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好、思路清晰,要是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这个机器有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MD的都有一个1.1V呢?

AMD的南桥条件应该都有个1.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ec好像很容易坏

看来我的运气比较好,EC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啊

哈哈,还好啦,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是个通病 前几天 我修的E125和你这一模一样 换上下场管就好了

不确定,如果在遇到几次,差不多可以确定了。

网友:
AMD南桥好像是都有第二个待机电压,是1.1V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

网友:
运气  如宏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