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g一维修案例

楼主(2016-08-29):
用电池时插上充电器就全部断电了,再也无任何反应。听描述就知道肯定是有元件烧了。卸下电池,插充电器能听到充电器有哒哒的声音,证明有元件短路。拆机用万用变测试有些电容短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短路电容,发现h24螺丝孔左面的电容有裂痕,拆下测试板上其他电容无短路,测试此电容短路。旧板子上拆个长度一样的换上,开机正常。整机装好插电池,再开也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公共点电容要在料板公共点位置拆 除了个别板子需要装上 一般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2017-03-13):
电容短路  捡到了

网友:
2楼正解,电容也不能随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