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密码遗忘无法激活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29):
   苹果ID密码遗忘无法激活的解决办法

  iPhone硬解id锁分为iPhone5s以前的所有型号和iPhone6以后的所有型号,iPhone5s以前所有型号硬解id方法是一样的。这是一台5s,首先设置好icloud,查找我的iPhone,然后恢复系统,模拟手机id锁被锁死。             -------------------- --------------
苹果ID密码遗忘无法激活的解决办法

    只能通过硬解id锁才能让这台手机正常使用,5s硬解id锁需要更换的套件包括码片,基带,硬盘。------------------------------------

  需要把原来主板上的这三样全部换掉,也就是说把原来id的imei号和序列号绑定的套件换成一整套无id的套件,重新激活手机才可以正常使用。本文描述的是完整的解id的过程,不使用任何写码片和硬盘的仪器,全程手工解锁。

  首先拆掉原来主板上的基带,码片,硬盘,很多人拆硬盘喜欢打磨,但是打磨会带来隐患,比如其他ic容易进入硬盘,磨碎后的金属渣导致发生故障。所以选择直接吹下来,防止隐患!              -----------------------------------------------

      然后清理焊盘,焊盘的整洁是保证不会返修的前提!                     ----------------------------------------

     下面是拆掉的套件和需要安装套件的合影。                                 ------------------------------------------------

   然后安装好没有id锁的套件。                  -------------------------------------------------------------

     把主板放入外配刷机测试。                    -----------------------------------------------------------

     激活完成,打电话测试一切正常!                    -------------------------------------------

网友:
手机维修不会 有时间去学下

网友A:
都换完了 是不是也不是原来的机器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完了 是不是也不是原来的机器了

等于重新组装一台。。哈哈

网友B:
怎么做到背面的CPU不爆的?

网友:
这个需要很好的手工

网友:
那这个机器也就不是原来的机器了,内容也全没了,造价也是无比的贵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肾六解ID报多少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解完手机也容易出问题哈

网友:
正好准备去攻手机,学习了

网友:
要把细节说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到背面的CPU不爆的?

不会的,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肾六解ID报多少

1200.,也是看个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解完手机也容易出问题哈

不会的,跟原来的机子一下

网友:
不是要写硬盘序列号,和刷基带的吗?

网友:
翘硬盘还好说,但是吊点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跟原来的机子一下

觉得焊成有铅的,是不是容易坏,我手机小白

网友:
不错哦,还是5代以下好干,六代要干主CPU了,复杂一些

网友(2016-12-15):
各位大神求加一下分  谢谢

网友F:
iphone6 6s 都可按该方法硬接ID的

网友:
5S的三件套多少钱一套,想练手,手机的手工不熟练,怕干坏了。

网友:
现在主板都没多少维修价值了。很多都是更换了事

网友:
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厉害

网友G:
把没有ID的套件直接换上去,然后刷机就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焊成有铅的,是不是容易坏,我手机小白

不会的。无铅的很难焊接回去。U可能都吹死啦都没有焊上去。

网友:
论坛严禁刷图灌水评论!

网友:
主CPU不用,就换基带CPU,码片,硬盘。三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在学习学习那下载分

赤裸裸的刷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hone6 6s 都可按该方法硬接ID的

不行,6系列的是五件套啦。5系列的是三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没有ID的套件直接换上去,然后刷机就OK了吗?

如果原来的硬盘有系统,且正常的,不用刷机,直接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  楼主分享啊

求加分一下咯,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不是还要换CPU吗?

网友:
买套件多少钱???

网友:
利害了,我这里解小6的,带指纹现在还要1100,刚接到一个

网友J:
我还以为是什么解法,就是硬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还以为是什么解法,就是硬解

是啊。这样好了

网友K:
#在楼主专修苹果手机吗,我有一批6S全是主板坏的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楼主专修苹果手机吗,我有一批6S全是主板坏的这里快速回复#

什么问题呀,

网友L:
硬盘基带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硬盘基带都换了?

恩恩,是的

网友:
学习了~介绍下6以后的怎么迎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0.,也是看个人

1200是一块新主板的价格了,有人弄?

网友:
这个需要很好的焊接技术

网友:
楼主
都换完了 是不是也不是原来的机器了

网友:
全是不开机,有些是微短,有些按开关上40左右、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5代硬解意义不大

网友:
你拿什么撬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