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lus 后摄像头打不开,没闪光灯

楼主(2016-08-29):
型号:iPhone 6 plus 金色
地点:成都
  问清情况,后摄像头打不开,不能照相;检查状况,后摄像头打不开,闪光灯也不行,前摄像头能正常使用。为正常使用出现,那就考虑闪光灯了,拆机,换个闪光灯ic,试机,正常,客户取走。
   正常情况看维修到此就结束的,但是此机器没那么简单,第二天返修,同样状况,再次更换闪光灯ic,试机正常,装机试,又不行了。再次拆开更换ic无果
    只有查j2321了,查来查去有个AP_BI_RCAM_I2C_SDA在座子上没有二极体数值

再测u1602相应位置有阻值

那么问题出来了,板层断线了
接吧

此机比较幸运吧,如果那条线一直是事儿断时而好,就比较老火了

网友A:
进水的嘛,真是幸运,呵呵

网友B:
上次有台5C也是闪光灯打不开 后摄像头不能照相  收不起价 有点忙就没有接  楼主在成都哪里做啊

网友:
有断线,苹果断线的比较多吧

网友:
很好的 案例~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佩服

网友:
思路清楚,秒杀节奏!

网友:
手机学习中,多看看这种帖子

网友C:
好像很久没看到楼主发手机方面的贴了呢!

网友:
楼主分析得有理,学习了

网友:
返修的确实比较“老火"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嘛,真是幸运,呵呵

没进水的,应该是摔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台5C也是闪光灯打不开 后摄像头不能照相  收不起价 有点忙就没有接  楼主在成都哪里做啊

成都a世界电脑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久没看到楼主发手机方面的贴了呢!

没修到比较看得上眼的问题

网友:
感觉看案例都能理解,自己修的话 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B:
A世界做维修的话应该不错 你主要苹果 还是都修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修苹果的吧?还用那么粗的表笔

网友:
支持分享,很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世界做维修的话应该不错 你主要苹果 还是都修

只修苹果系列

网友(2017-09-10):
厉害,学习了,AP_BI_RCAM_I2C_SDA是主像头座的12脚,直接写个12脚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