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充电求思路

楼主(2016-08-29):
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可以检测到电池电量,显示充电中,充电灯也亮,就是充不上电,电池确定好的,充电芯片和电感,隔离MOS管PQ9都换了,还是一样,有遇到过的吗,请大家指点,感谢

网友:
除了充电芯片那块 BIOS  EC都有可能引起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