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970 显存供电只有1.3V 换供电芯片后依旧。

楼主(2016-08-29):
换了供电芯片也无济于事,献上脚位定义图。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肯定有哪里拉低了电压,但是怎么查?不用烤鸡大法的话,毕竟卡不错,不想留下瑕疵。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1.3V   低了吗?正常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反馈的问题

是显存芯片的锅,烧了一个,用烧鸡大法烧出来了,换了后正常了

网友:
ddr3低电压的内存是1.35v 显存也不例外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芯片是显存供电吗?我看明明是核心的呀你好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芯片是显存供电吗?我看明明是核心的呀你好白啊哈哈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