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识别网络时蓝屏

楼主(2016-08-29):
型号:联想Y460
故障现象:插入网线,正在识别网络,然后就蓝屏了

机器才开始是不能上网,更换网卡芯片后驱动打不上,(感觉每次订两个芯片只有一个可用)
再换了一个驱动可以打上但会蓝屏,打开图纸发现芯片上挂了个码片,果断从料板上找个并刷入资料
换上后不蓝屏了,也可以上网了。

网友:
还没刷过这个码片

网友:
里面是什么资料?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A:
*脏话*  网卡还带程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网卡还带程序

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网卡还带程序

估计是MAC芯片现在多数集成在网卡芯片了

网友:
这都有可能啊厉害

网友:
这真是奇了怪了,学习学习

网友:
博通的芯片很多的带,RTL的很少带

网友:
换过就好了??

网友:
跟刷BIOS是一样的吧!!没有刷过

网友:
之前听说华硕有带USB 3.0码片,这网卡也带啊,把他拆了应该不会蓝屏了吧?应该只是认不到

网友:
同学,修的不错

网友:
从来都不知道这还有吗片 真的学习了 下次遇到了试试 也是和刷BIOS一样吗?

网友:
这个机器网卡容易短路

网友:
大神 啊    膜拜啊

网友:
网卡还带程序,厉害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