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AA1MT 触发0.08掉电

楼主(2016-08-29):
型号:索尼SVF15AA1MT
故障现象:触发0.08掉电

客户说机器进过水,拆机清理后测量没明显短路,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到0.08掉电

就从腐蚀的芯片开始查,检测发现ACIN无电压,仔细观察发现PR237引脚腐蚀没了,

找料板找了个一样的电阻换上去,触发亮机,运气不错只坏了个电阻。

网友A:
ACIN没了 也能触发挺奇怪

H55

网友:
运气不错  给你加个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没了 也能触发挺奇怪

我也觉得还 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IN没了 也能触发挺奇怪

这就不清楚了  确实是换了电阻好的 那个电阻应该只是脚接触不到焊盘,我第一次表笔测的时候放到焊盘上了发现有电,无意间挪了一下在电阻边上发现没有电 观察了下电阻的焊点基本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清楚了  确实是换了电阻好的 那个电阻应该只是脚接触不到焊盘,我第一次表笔测的时候放到焊盘上了 ...

恩 估计开始引脚还有点相连 呵呵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没掉焊盘挺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评分与评论,特别鸣谢:广州迅芯科技   10分  够我下载个图纸了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厉害!

网友:
学习了 修SONY的 有些时候很费劲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了,ACIN过低 ACOK都没有一样能触发亮机,就是掉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运气不错 ,话说ACIN没有也能触发?

网友(2016-10-07):
ACIN引起掉电,  有点少见

网友:
有些进水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必经一眼就知道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C:
楼主有拍南桥旁边的图吗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不触发  南桥附近貌似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拍南桥旁边的图吗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不触发  南桥附近貌似掉件了

没拍耶 修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