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没时钟通病

楼主(2016-08-29):
p5g41T-M LX V2没时钟通病  查时钟第9脚电压不出,换旁边822修复

网友:
第9脚功能是什么?

网友:
又没分了   就来水贴了   再水就要被处罚了

网友:
CLK——en  就是PG  那个排阻

网友:
这个应该都知道了吧

网友:
楼主放一张图不就都清楚了 ............

网友:
记下了,以后说不定用得上了

网友:
我的 换了 也不行  cpu电压正常

网友(2016-09-30):
今天刚好遇到 试试看能不能好 放歌图片就 清楚了

网友A:
我有一个主板后面折一下就能跑马 上了CPU风扇 偶尔能跑马  不确定是CPU坐姿还是北桥不亮 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主板后面折一下就能跑马 上了CPU风扇 偶尔能跑马  不确定是CPU坐姿还是北桥不亮 研究中

可能是cpu座虚汗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说明下思路啊·  让我们新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