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15-e029TX TPN-Q118 板号 DA0R62MB6E1真正的R62

楼主(2016-08-29):
HP/惠普] [笔记本图纸] 15-e029TX TPN-Q118 板号15-e029TX TPN-Q118 板号 DA0R62MB6E1 真正的R62 坛里下载了两个都是R63  加点位 QUANTA

网友A:
下次 把 2个文件 打包成一个,你这个 一个文件一个包。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 把 2个文件 打包成一个,你这个 一个文件一个包。浪费分

好的,记下了,我了这个图纸在论坛里也浪费了不少的分

网友:
相互帮助学习,必须的

网友B(2016-09-28):
开机电流低 大小写灯闪一下一下 刷bios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流低 大小写灯闪一下一下 刷bios可以吗

可以试下

网友:
是点位图还是图纸

网友:
压缩包里的是点位图

网友:
刷bios 加焊显卡搞定了

网友(2016-11-07):
正好需要下个来看看

网友(2020-05-04):
图纸是对的。 点位不对。这个点位里面CPU是BGA封装的。图纸里是PGA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2-06-15):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非常感谢楼主的图纸让我修好了一台。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惠普TPN-Q118 板号:DA0R62MB6E0 REV:E。故障现象:1.不定时掉电,无论是在系统,PE,DOS,BIOS,LOGO状态下都会掉电,有时还会出现(90D)。2.不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插电0.012电源头指示灯白灯闪动就是不能触发。拆机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腐蚀现象。其中PR100 16.5K THRM_MOINTOR1温控信号 和PR360 1M已经被腐蚀。分别用19K ‘1M电阻代换上去,插电0.012电源指示白灯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