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FW的刷写

楼主(2016-08-29):
华邦W25Q64FW的工作电压为1.8V,用RT809F刷写会报错,用TL866直接刷写也会报错
TL866有一个使用适配器提示

BIOS芯片焊在板上不用取下来,可调电源1.8V飞线到4脚和8脚,1、2、3、4、5、6、7脚飞线到编程器座子上对应脚位可以顺利刷写,别的型号编程器没有试过,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刷写的

网友A:
64fw的rom编程器可以直接刷写 报错换个芯片刷写

网友:
这招牛  外接供电和飞线

网友B:
我用的是CH341A,X宝里面15元包邮。

网友:
联想nm-a311的bios就是1.8v的  用500p好像刷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fw的rom编程器可以直接刷写 报错换个芯片刷写

你确定你刷的是25Q64F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CH341A,X宝里面15元包邮。

你确定你刷的是25Q64FW?

网友:
这样刷好像挺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刷的是25Q64FW?

前一段时间才修了一台三星电视机的芯片,亲自购买刷的。

网友:
低电压的bios刷的不多但也不下于20次 809完全支持

网友:
你的编程器还要接供电才可以写吗?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实用东西很

网友:
其它脚不接有的会报错

网友:
此贴最后回复:RT809F和TL866现在都出了1.8V的转接座,大家可以在某宝上购买,把BIOS芯片焊在转接座上,转接座再卡到编程器上,转接座上有个3.3转1.8V的降压,套路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直接刷1.8V的BIOS芯片,那些说可以直接刷写的都是扯蛋的,此贴终结!

网友D(2021-02-24):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才修了一台三星电视机的芯片,亲自购买刷的。

大神有没有试过Q64FWY的用这个能不能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