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问问大伙给客户报价怎么报?

楼主(2016-08-29):
我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问问大伙给客户报价怎么报的!我报一个跑一个
我看电流表说主板短路了,,,
客户说多少?
我说XXX
客户就一直问,你怎么修?要换什么东西!是哪里坏了!
我就说是主板坏了。。
尼玛我说不下去了
客户就想走了
哎。。。。。。。。。是我的错吗???
我说话有问题吗?
头痛。。。。最恨的就是四眼仔。。。最讨厌

网友A:
先接下来先不谈价格, 拆开来检查,装模作样的 用万用表示波器这里挫一下,那里挫一下。 等10-20分钟 然后说芯片坏了,故障有点严重,价格要 2XX-3XX,不过有风险有的客户不同意 得重新装上去不修的。 一般都是价格上面的问题一般6-7成都是谈得拢的。客户看已经拆过了 价格也在接受范围也懒得拿取别的地方整。。 你看故障不似很严重也就电容 刷BIOS,杀EC 成本在几十以内  就便宜点給他修吧,实在是烧桥 烧CPU ,特别是整张主板只有一个CPU 的烧CPU了。就放生吧 100-200块钱还不够成本。。 他爱去那里修就去那里。。

网友A:
东西都没检查 ,就报价XXX,是 最大的忌讳。。。。

网友B:
拆机检查在报价,检查费加修理费加材料费,不修收检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接下来先不谈价格, 拆开来检查,装模作样的 用万用表示波器这里挫一下,那里挫一下。 等10-20分钟 然后 ...

就怕装上去不修的,还要就是检修费别人一般不给啊!我在深圳电脑城里面,如果还拆机给别人好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检查在报价,检查费加修理费加材料费,不修收检查费,

有碰到过不给检修费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都没检查 ,就报价XXX,是 最大的忌讳。。。。

一定要装模做样的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碰到过不给检修费的不?

修以前说好嘛  大部份你说明情况用户都接受 他们都能理解 有小部份不给检查费的 这种遇到过 一来就问可以修笔记本吗 屏不亮 不开机什么的等问题 问你一大堆 修下要多少钱 东西都不知道是那里坏 我们又不是神仙 就是你免费跟他弄好他也会说你价格贵 怎么修一下就要1XX 2XX 3XX等 这种客户我还不愿意打交道  爱修不修 有一种吒精的人 这种人修了他的东西 只要一出问题 不是你修过的地方出问题 都是你的事 有理也说不清 时间修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类情况,先拆机,然后再报

网友:
心里有谱的机器就先报个适当的价格,没底的拆机再说

网友:
拆开在报价

网友:
这个没有完美的做法了,有些客户还要一直看着你搞,搞完了还说这一下就收那么多,没完没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