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0M 的板子反复跑内存不过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6-08-29):
这个板子之前修过一次,内存SPD断线,此次维修不插内存跑39报警!!插内存后跑C7-BO反复重启跑,,排除bios的问题,,IO,时钟都换过,,电压1.5 v,,0.75.。总线电压都有。。。北桥吹来下还是老样子,没招了。。论坛里有好几个同例子。。不知道有修好的

网友:
要我的话   我就看看外设这面 或者内存的数据线 地址线

网友:
CMOS电池有无看下

网友A:
外设拆了看看 换个BOIS芯片看看刷进去

网友:
电池有,,电,,CMOS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拆了看看 换个BOIS芯片看看刷进去

换过了还是不

网友:
内存换过没,多半还是bios有问题,,试试刷个bios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V星代工,查下键盘鼠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