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充电,BQ24737

楼主(2016-08-29):
如题,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显示已经接通,但是未充电。芯片是BQ24737,.
VCC ACN ACP ACDET SDA SCL ILIM REGN 这些都有。
3脚4脚7脚CMPOUT、CMPIN、IOUT都是0(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HIDRV  10V
LODRV 0V
已经换过BQ24737、EC。
求指导~

网友:
牛逼 你怎么 不先换电磁

网友:
电池  bios也要排除

网友:
PQ310 PQ312 换了试试  还有保隔的那几个管也查查

网友:
换个电池呗,,我昨天也碰到一个,,接电源与电池才能开机,单独就不行,,换了个待机芯片后当接电源能开机了,,but不充电,,正等电池中

网友:
电池早换过了,还用说出来啊

网友:
测测充电电感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A:
隔离MOS管的GS有没导通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MOS管的GS有没导通 ?

隔离MOS管指的是哪一个?

网友:
不充电换充电芯片,就没有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MOS管指的是哪一个?

电源头到公共点之间的那2颗

网友:
学习了!我的Y480出现同样的毛病!

网友:
解决了没?有台E49AL 问题跟你这个一样的,换过BIOS , 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后面的升压,还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