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P4431S 从1.3A跳变到1.5A左右内接外接不显,

楼主(2016-08-29):
HP4431S 从1.3A跳变到1.5A左右内接外接不显,BIOS刷过。CPU供电1.12V 内存 1.5V正常。键盘大写灯一次闪三下,总共闪5次。 板号6050A2411501-MB-A02  独显。亮机电流是多少,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09-30):
3下好像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2021-04-30):
应该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