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不开机可能通病

楼主(2016-08-29):
同行拿来的C325一体机,电流从1.25跳变到0.85左右不动。偶尔电流又能上到1.25以上。电流不稳。拆掉电池发现正常显示。后来用表一测
电池只有0.7V电压。换电池正常显示LOGO画面。修机器还是从简单开始排除,从软到硬开始。希望大家遇到C325的机器先测一下电池够不够3V。

网友:
你说的是bios电池吧?

网友:
修机器cmos电池一定要测量的  特别是AMD的板子

网友:
凡是AMD的 都有这通病

网友A:
是不是sony的本子也这样?我有一次就是不开机,放电后就开机了,后来换了BIOS电池

网友:
AMD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AMD的电池没有或者没电就不跑码啊

网友:
应该是通病碰到过

网友:
楼主白检钱呢

网友:
有些板电池没电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ony的本子也这样?我有一次就是不开机,放电后就开机了,后来换了BIOS电池

是的  你说的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AMD首先看COMS电池

网友:
通病!?个别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程序是必须走的。

网友:
以后修AMD的机器都要注意CMOS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