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42CA LED屏开一会会黑屏

楼主(2016-08-29):
LG E2242CA LED屏开一会会黑屏,有可能是灯条吗?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那你看下还有没有影子,有影子的话就有可能 是

网友:
黑屏后  有手电照屏幕  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什么情况?

可以点亮,用个十多分钟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亮,用个十多分钟会黑屏

问你指示灯什么情况,按键管用吗?你答非所问。

网友:
查下35V正常吗

网友:
灯条坏的少点   估计是恒流版

网友:
可以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用套件点下灯管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升压  灯  换个通用升压点灯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试试灯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