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屏幕开机闪屏

楼主(2016-08-29):
S400开机闪屏,开机到LOGO画面闪一下亮一下。闪一下亮一下,反复如此,每当灭的时候屏的几个信号都不正常,具体信号已经记不清楚,
今天折腾了一天无果,已经换过南桥,EC。涛声依旧。听说有刷屏码片的,但是这个机器明显的屏都没动过,我用S300的主板点S400的屏,很完美
,没出现任何情况,S300和400的主板都是一个样子,我还要考虑屏吗,求指点,该查的型号,都查了  没见任何问题,跪求高手

网友A:
这个我也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保险位置经常烧

网友:
有屏还是先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碰过,一样的情况

修好了吗

网友B:
应该是屏幕不兼容吧,我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幕不兼容吧,我也遇见过。

最后刷S300的BIOS解决

网友:
修好了  应该是屏码片问题,刷S300的  bios解决

网友:
是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C:
BIOS也会引起闪屏,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也会引起闪屏,第一次遇到

这 可是折腾死人了

网友D:
这型号的机器 换屏  是麻烦  要刷屏程序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的机器 换屏  是麻烦  要刷屏程序才行哦

老大   你是没看贴吧  哪有说换过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碰过,一样的情况

最后修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