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N5010 上U拉低3V5V

楼主(2016-08-29):
DELL_N5010 来时说不开机,插适配器开机了,关机后再开不亮,报警2声,一会3声。电流0.5左右。
拆机裸板上电,按触发按钮,停。0.5左右,再触发0.17A。为方便自动触发,去了电池。
再上电,无待机过程,直接奔0.17去了。去了U测CPU 电压1.25V,3,5V正常,上U后发现3V变1,7V;5V变0。4V。。换过U,一样 。
为何上U会拉低3,5V?
换过HM57,还是没有待机过程直接上0,17A
请教各位大师帮我分析看看,谢谢
3,5V拉低应是CPU供电短路,B+拉低保护了。

网友:
取下PCH的BIOS,还是直接上去0.17.取下EC的BIOS后不自动上电

网友:
机器来时,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的。

网友A:
上U后是触发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后是触发保护了吧?

不是保护的样子,3,5V电压都低了,不是关断输出

网友:
有方向啦!CPU供电出问题。去了第三相的PMW协供电芯片和上管,就开始跑马啦!

网友: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xiao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