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P75 REV 6.0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9):
故障1:不触发  同行拿来说按开关没有反应,客户比较急,要尽快。
   根据描述大体有2个检修方向:1、小12V短路,2、不触发
先从简单入手,拔掉CPU供电的小12V,再按开关还是无反应,看样子是不触发了。
插上CPU供电的小12V,再按开关果然还是无反应,既然如此那就从最基本的查起,先查3V待机,测量位置为PCIE B10,经测量发现没有待机电压。于是打开图纸,追查3V待机来源,如下图:
对应实物如右图
这是一个带开启的5V转3V芯片,实测芯片主供电,还有5V输入都正常,再测开启脚发现没有电压,再测R53一端为3V左右电压,正常,另一端为0.6V,不对,拆下R53、R54、C66测量发现,这些元件都是好的。剩下就是查+3V4_STBY_EN信号来源了。
对应实物如右图
如图,高电平的PCH_RTCRST_PULLUP信号使Q15导通位低+5V_STBY从而使Q16截止,让+3V4_STBY_EN信号不被拉低。实测Q15的G极为0V,于是再次追查PCH_RTCRST_PULLUP的来源
实物图如下

由图可知,纽扣电池提供电压经过R4,再经跳线帽上拉PCH_RTCRST_PULLUP信号,且PCH_RTCRST_PULLUP信号还受控于Q3,实测Q3的G极为低电平,说明这块没有问题。测跳线帽为0V,以为纽扣电池没电,扣下测量发现为3.3V,正常。那这是怎么回事?再装上测量又没电压了,奇怪了,难道是接触不良?往电池压了压,再测量跳线帽,果然有电压,看来猜测没错,简单处理了下
再上电,3V待机出来,按开关,能跑码,但是挡在内存,拔下内存清洁一番,无果,换上别条内存,再上电,正常,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里送上图纸

映泰TP75 REV6.0.pdf

网友:
有图修板就是容易很多,多谢你的图纸

网友:
下载分又不够,想下载都不行  赚多一分,  原谅我没用的评论

网友:
这技术不比修笔记本的差啊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意思是3VSB是需要电池电压VCCRTC正常后才出来的 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按照图纸修很爽的感觉。。 可惜很多图纸没有。这就需要多看看有图纸的。到时候可以猜测电路了。

网友:
没按时序来,走了弯路

网友B:
和索尼的笔记本一样的,设计的差不多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索尼的笔记本一样的,设计的差不多哈哈

原来索尼也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意思是3VSB是需要电池电压VCCRTC正常后才出来的 长见识了!

是啊,我自己看图纸分析完都觉得很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索尼也这样啊,学习了

索尼的笔记本RTC和待机有关系

网友:
修的很仔细

网友D:
楼主技术到位,  想问下楼主 同行板子价格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到位,  想问下楼主 同行板子价格定多少

看换的东西了吧,换个IO什么的就报个50

网友:
CMOS电池座腐蚀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点位修起来就烦了,有点位还可以,太多管子转换了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应该第一个就量电池啊,走了弯路

网友:
接触不好的话,可以换个电池座

网友:
以后可直接秒杀了

网友:
台板有点位好修,无点位麻烦

网友:
不错,很好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