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这种情况是屏幕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6-08-29):
显示器不小心摔了一下,屏幕没裂。
显示器

网友:
我个人感觉屏坏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加上是三星的,100%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屏坏了。。。。。。

网友:
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松了,还有可能就是屏

网友:
换屏的啦哦

网友:
感谢以上各位,我也估计是屏幕坏

网友:
先检查下屏线 但屏话的机会很大的

网友:
最大可能,屏.

网友:
屏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屏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不排除屏线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如果你不死心就插下屏线吧

网友:
屏幕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小,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摔松了,如果不行那就是屏幕了

网友:
这屏是摔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9-01):
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都有可能 屏供电不足也这样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就是屏坏了啊、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摔坏了。

网友:
摔得屏坏的多】

网友:
屏线排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