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210p开机奇慢

楼主(2016-08-29):
惠普2210p开机奇慢,进bios都要5分钟,进去bios里操作也非常卡慢,U盘进pe进不去,屏幕提示:load segment:0x7c0等英文!哪位大神解释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进pe图片如下!

网友:
最好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把硬盘拆了试下吧

网友:
多半硬盘有坏道而且很严重。

网友:
排除外设看看  cpu不良也会导致很卡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下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下

网友:
先放电,然后回复默认设置,在刷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外设已经全部去除,现在只有CPU、内存、主板还是卡!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 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一,放电,二,刷BIOS,三,移除不必要的硬件,一件一件代换排除!

网友:
谁有2210p的BIOS啊  我刷下试试

网友:
刷BIOS不好就是南桥外挂的设备硬件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