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30):
华硕y581c,成色较新,客户描述机器放一段时间后不通电。接上可调电源显示0.007,有点小,确定内部问题,一番打发走客户,开搞。
拆机目测主板很新,没有明显烧坏和浸液痕迹,头大。
华硕板没图纸点位图也半桶水,只能按经验维修了,
电流偏小,先测公共点,发现电压只有1v左右,看来有点像电路保护了。
看电路19v电源经2个coms管进入公共点,coms开关脚也是1v,断电测量公共点电阻也正常,
经验分析隔离电路一般比较简单,经测量发现隔离管其中一个3个脚都是通的,料板找个差不多的换上,
更换后待机电流0.01多,3v5v也出来了,开机电流一路上升亮机,各项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简单维修,老鸟就飘过好了。下载分好贵,大家加点分,多多支持小白白。
主板图片及rt809f提取的bios:

y581c-x550cc 2.0-rt809f-W25Q64_20160830_12134.rar

网友:
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个也不会这么容易修出来的。还有没有图纸和点位,还要看运气了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发好帖,给你加分啦!

网友:
请问一下,短路的话,不应该电流大一点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哈哈没图纸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网友:
加分鼓励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还是要点基础的

网友:
这样的就是乱撞  撞到了就好了 撞不到 就二次故障  故障扩大

网友:
发帖不容易  下次分享个大案例

网友:
挺常见的隔离管击穿

网友:
听你这么瘦维修好像有点蒙撞吧,还得加强一下

网友:
现在的新机型没有图纸和点位图,还是要靠运气和经验才能维修呀

网友:
蛮厉害的,没有图纸难搞

网友:
要靠运气和经验才能维修呀

网友:
这个和捡到的板子没区别   = =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发好帖,给你加分

网友:
不错,不错。没图纸,没点位全是经验,全是基础知识

网友:
基础知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