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alienware15 常规套路解决之

楼主(2016-08-30):
新款alienware15 4代U 前几天报价 今天客户同意修了 都是些简单故障 常规套路 一套带走
首先是3v待机短路 查到EC和桥短路了 拆掉EC和桥后   待机芯片那快是这样的

手上没有TPS51285B只有TPS51285A 不过这两个是通用的 装上芯片补上管子

打值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通电3 5V 正常出来了
在来就是EC KB9012 A4 找了个拆机确定好的EC装上

焊好线

这里真新要感谢   a513500  上传的ECbios

一遍就刷好了 某宝上买的EC有时要刷几个才好 有时拆几个确定好的EC本体关键时刻就是爽
再来就是换桥咯

顺便把BIOS拆下来处理下
换好桥在刷上确定好的BIOS

果断亮机

最后附上 UE2 UH4 和KB9012 的程序

网友:
常规套路,就是刷EC BIOS麻烦些!工厂里面修板子料都是现成的。

网友:
常规套路已经不错了,楼主也是个成手,一遍成功。

网友:
楼主这一套路下来收了多少RMB啊

网友:
垃圾外星人 修几个地方 刷EC  换桥 还搞什么了

网友:
一套带走。。不知道能收多少!

网友:
待机电路 ec bios 桥 工作量还是不小了

网友:
这种EC刷bios就是麻烦点

网友:
有图纸呗,一起上

网友:
这一套技术难,刷ec,改bios me,bga焊接。修好可以收到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料板也多,加分了

网友:
KB9012的EC是怎么刷的?

网友:
新款机器基本没修到过

网友:
4代的外星人啊~ 不错!

网友:
4代机不好搞哦换桥还要刷好的bios

网友:
多谢资料共享

网友A:
非要这种编程器吗其他的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这种编程器吗其他的能支持吗

好像没看到其它编程器可以刷EC的

网友:
外星人以前的板子老便宜了 两腮白一片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51285焊盘少了一个脚,这板修的不容易。

网友:
这个厉害 我重来没刷过EC 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谢谢!

b753p 论坛有的

网友(2020-04-16):
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