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H55PJ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8-30):
INTEL DH55PJ不触发。测量图示黄色跳帽处无电压,取下测量1脚也无电压;测量32.768K晶振两脚电压正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求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下RTC是否正常哈,然后是不是有电容漏电或者是双二极管

网友:
先看下电量正常不,然后漏电流,再来量下CRT阻值,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你这个有没有3VSB呢,没有3VSB先修出来,前天有人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电池那方面的电压出问题了 看看电池那个二极管条角 都有3.3V不

网友:
没短路情况下,测量待机3.3SB正常不,一些品牌机的RTCRST待机情况下没有,碰到了好多那种的!

网友:
我也有这块儿主板 条线脚一样没电压但是可以出发 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