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EV2.0 反复重启,新通病。

楼主(2016-08-30):
   网吧捡了4台机子回来,除了一台进水的,其他都是不开机,而反复上电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BIOS 的CS# 已经开始读取了,然后马上就掉电,然后一直这样反复。
   刚开始,直接下手了BIOS,刷了最新FE版本的,然后不反复重启了,也可以开机了、心想,捡了死鱼了。。。
  放了一天后, 尼玛,又是一样的故障,什么情况,于是开始了扫雷。B85没多少电压可查,都集中到桥里面去了。 CPU :1.7v  桥:1.5v   1.05v   待机3.3V 内存:1.5 V 内存负载 0.75V都正常. 复位时钟都正常,
但是还是要掉电,CS#还是有一小段波,然后马上掉。
  于是开始了刷BIOS ,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没法,转移视线。重点检查各路反馈电压,
发现敌情,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75K上拉电阻不良,导致基准2V 上身到4.2V左右,于是,
把12V上拉下拉电阻去掉,把5V检测直接和12V短接。也就是125脚和124脚短接。最后

幸好没有误杀IO .现在IO集成度太高了,要赶上笔记本了。。

绝对是通病!!!

网友:
人品大爆发 通病杀了4台机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了一招。这个IO保住了。

网友:
我的板子也重启 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检测信号很容易出问题的,貌似现在板子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检测电路引发多种故障哦

网友:
电源检测的毛病出了好多

网友:
记事本的图不错啊。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又一通病分享真好

网友:
技术不错,虽然现在刚学修台版看不太懂,好歹也学习了点。多谢分享

网友:
有学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你把IO全的针测完了?

网友:
io检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检测电压的也不好修?

网友(2016-11-14):
我有一得。出修修看咯,,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你那记事本资料能不能传上来。

网友:
有图纸还好 没有图纸真心不好修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嘉B85M这个主板就是这个问题返修了几块了。每次都是保修。原来 是这个原因。

网友:
往后修主板是不是真的要给淘汰了

网友:
没错!我的板也是这样的!现在的板做工越来越差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分了,来打下酱油吧,勿怪!!!!!!!!!

网友:
B85主板也开始了这个H61主板通病了啊???

网友:
高手 永远不落伍

网友:
学习中。。。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修得那叫个棒啊

网友:
这种最坑了,自己家的还好,顾客的已维修好了过几天又返修

网友:
楼主是拆接地的那个电阻吗,,还有12V 和5V检测,是不是把IO脚联一起就行了

网友:
华硕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技嘉的主板电压检测这块是容易出问题   修的很多了

网友:
这个通病早就有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IO的电压反馈  电阻 有了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几台计算机一样的毛病

网友:
学习学习,现在也有一块板上cpu掉电

网友:
技嘉这个通病我修很多了,哈哈,送钱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而且不止这一个型号。  在华硕H61上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LZ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5V检测脚是多少V的    求告知   IO的5V检测和12V检测短接?

网友(2016-12-15):
华硕还能开机看BIOS选项,这个就直接不开机了,,,现在的机子好难,,,

网友:
125脚12v 124 5v短接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两个检测脚正常时候是多少电压?

网友:
那我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直接短接125脚和124脚 没问题吧

网友:
           技嘉  H61   都有这个通病了!

网友:
什么毛线新通病   技嘉主板分压电阻是硬伤

网友:
谢谢分享啊,这板子量很多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那个电阻换掉试试

网友:
怎么现在的IO都管这么多啊。问题出的也多。

网友:
我都看到好几台了。华硕的也是。不过华硕的好点他会自检。不用查。

网友:
很好,很精彩,获益良多。谢谢!

网友:
向你学习  ,。挺好

网友:
但凡技嘉都有这个问题,华硕是在BIOS里显示错误,而技嘉是直接让你无法开机,这大概就是IO上面的事情。

网友:
这个监测点压一直是技嘉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样短接的目的是不是把5v的检测借到12v检测上去

网友:
我手上有个B75M,也是反复重启,刷了bios一样故障.

网友:
高手,又学会一招了

网友:
通病是好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没错!这个是通病!我修过很多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这板的bios吗?发个给我,rev2.0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几个版本都有,今天还修好一块,检测电压2.2V就不开机,主板保护了,换2个电阻后正常

网友:
楼主,前两天遇到一块技嘉B85M-D3V的主板,你上面所说的主板供电和你的一样也都正常,现在问题就是没有时钟,看了论坛里这一型号的时序分析,上面说,主板各供电正常之后,桥自身供电和桥外部挂着的25M晶振起振就会发出时钟,板子能上电,该出来的电压也都出来,就是没时钟,没复位,换过IO,换IO的原因是IO没有发出N-CPU_PWRGD,心想要么就是桥坏了,不知我还有哪些条件没有查。谢谢。

网友:
技嘉很多这种12v检测出问题,也是通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检测反馈不正常导致io误判断重启

网友:
可以查下125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分压后是2.9V

网友(2017-07-30):
究竟是怎么处理的呐,我的主板也出现山样的故障了。。。。

网友:
技嘉H81经常遇到不定时掉电的很麻烦  楼主有没有遇到通病

网友:
楼主还是很要经验的 马上就想到了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又学到 一 通病!下次 可以 秒杀了

网友:
技嘉主板,12V 5V 3.3V检查最容易出故障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中类型的板子确实相当多的是这个故障

网友:
吧周围的小东西都去掉了 在短接他们两个啊

网友:
这类板子遇到过两块 强行开机会有显示 进BIOS看自检电压显示会偏高

网友:
有配图,对于我们新手就更好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开就不通电了,短路什么都没有 ,最后也是检测电阻坏了,

网友:
现在的电阻坏,真是毛病都不一样,

网友:
网吧拿来3台主机,一台没问题,其他都是lz说的通病,我是直接把125脚线割断,在连起

网友:
来学习的,手头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来学习的,长知识的。自己也有几块折样的主板

网友:
主楼牛呀,顶上。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学学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佩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这种火候

网友:
三块都一样故障,那确定是通病了,这个检测电压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技嘉通病也多了?技嘉H81断线通病。。。。

网友:
嗯 以前看过迅维一个帖子青杏煮酒的 说要查这两个电压检测 果然有用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有通病的话 碰到就能捡钱了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样的板,没认证看不到!哎……。

网友:
没认证的都看不到,迅维都大变了呀

网友:
大师级别的人物,很牛咯,向你学习了

网友(2017-09-04):
那个电阻是 你说的那两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