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50T进系统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08-30):
雷神TR G150T进系统掉电故障维修

  【型号】:雷神TR G150T

  【板号】:6-71-W3S50- D02B

  【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掉电

图1 雷神TR G150T进系统掉电维修

  【维修过程】:

  拆机裸板上电,偶尔电流会上到0.05A掉电,因为客户之前自己修过总线供电1.05V_LAN_M,供电IC是G5602R41U,供电29脚正常,EN 15脚正常,测上下管G极波形正常,电感后端没波形,更换PQ38 PQ47一样,更换后面的大滤波电容PC140一样。查反馈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断开PG也一样。最后从电感前端到PJ18打值。发现有时阻值有200多,但是测电感两端正常,拆下电感后发现端倪,电感一端的贴片掉了只是接触在上面,更换电感后OK。

图2 雷神TR G150T进系统掉电维修

图3 雷神TR G150T进系统掉电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高手求图纸

网友:
还打起广告出来了  证明自己厉害呀

网友:
这个师傅 修修 得学习

网友:
这种只能拆下来才能看见 测不出

网友:
这种情况在IBM T23上很常见

网友(2016-10-11):
有这笔记本的BOIS程序吗

网友:
这个毛病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
厉害,这种能亮机但是不正常的机子是很麻烦的,楼主是大神啊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电感坏了啊

网友:
碰到电感坏的还很少

网友:
大电感坏的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还是要点功夫的

网友(2017-03-13):
电感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  店面不错啊

网友:
雷神的不太好修

网友:
掉电的快么  我手上机器一个小时左右才掉电 散热也处理过 怀疑bios问题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G150M 也是进系统掉电 求思路 谢谢

网友(2024-10-06):
6-71-W3S50- D02B 图纸

6-71-W3S50- D02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