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主板是触发后才有待机3v 5v?

楼主(2016-08-30):
别说按开关就知道了。。。。那不触发的机器不能这么来修,来判断啊。

网友A:
如何判断主板是触发后才有?---指什么?3/5V待机?
按开关就知道也未错呀?有无得看芯片控制信号,建议多上论坛看维修案例及平时修机时多总结。
一般仁宝待机有3/5,索尼有5,苹果有3,蓝天有3,纬创及广达新一些的都是按下开关出。

网友B:
楼主在表达什么?

网友:
确实有点  郁闷  有时候  不过可以  看待机芯片

网友C:
你说的 3V  5V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主板是触发后才有?---指什么?3/5V待机?
按开关就知道也未错呀?有无得看芯片控制信号,建议 ...

不好意思,我打漏了。。。如何判断触发后有3  5v待机,还是触发后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表达什么?

不好意思,我打漏了。。。如何判断触发后有3  5v待机,还是触发后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 3V  5V  吗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主板是触发后才有?---指什么?3/5V待机?
按开关就知道也未错呀?有无得看芯片控制信号,建议 ...

pwm方式的输出对么,这里说的待机。。。。我看朋友你说的da大多都是有3V。单索尼有5V。我修的少,不排除我会联想,5V降压成3V或者干别的事。为什么会联想3V呢。是我想着南桥的待机3V~~~不知道这样想,有没啥偏差。或者说如何理解这个所谓的待机呢。因为线性也可以待机。给EC待机,是线性。那这个线性再去一个地方,给南桥待机也未尝不可。我现在有点晕了。线性待机和pwm待机区别。。。。。触发后有pwm,这个我就理解省电,节能,先不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主板是触发后才有?---指什么?3/5V待机?
按开关就知道也未错呀?有无得看芯片控制信号,建议 ...

控制信号的话的话。这个,没法判断控制信号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EC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