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楼主(2016-08-30):
因特尔独显。板号CG5  开机电流1.14不显。。拆掉显卡重新做。装好之后发现1.5V后级短路。一开始我以为我把显卡干挂了。我就把显卡拆掉,还是短路、后来下图纸发现显存短路。拆掉显存不断了。果断换掉。然后再把显卡做上去。开机LOGO出现。

网友:
拆掉显卡更好量条件 走弯路了

网友:
一般这种,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正在修 sl400    摔了一下   不好搞  想换版

网友:
楼主利害,学匀了。

网友:
直接就把显卡拆了,厉害

网友:
显存有一面是有黑胶的,不做好隔热 就会爆珠   但是外接可以显只是花屏

网友:
打黑胶的做桥时要小心旁边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