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雷时拔了电源线,路由器或者网卡依然会坏?

楼主(2016-08-30):
为什么打雷时拔了电源线,路由器或者网卡依然会坏?

  大家都知道,网线是信号线,属于弱电,基本是没有电的。但是为什么打雷的时候,就算拔了电源线,网卡或者路由器依然坏了吗?

图1

  玩电脑的人都知道,只要一打雷,路由器、交换机、猫、网卡等最容易坏了,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网线没电,打雷就没事,只要拔掉电源就可以了。其实大部分这些网络设备都是因为网线传电引起的设备端口损坏。

  虽然网线没电,但当雷电传到了网线上面就有电了,网线本身是不带电的,就好像一个电器设备,即使关了,没拔掉插座,依然可以被雷电打坏。

图2

  因此,在打雷的时候大家拔掉电源的同时,网线也要拔掉,不然设备依然可以被打坏。不过一般情况安装了避雷针或者在你们地方地势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凹些的话一般不会受到雷电影响,一般地势高的地方最好要注意。

  你知道为什么打雷坏的是网卡,而有的是猫,有的是路由器吗?

  这一般与你的进线安装在哪里有关系,比如,如果你家装了路由器,如果进线是直接插到路由器WAN口的话,如果受到雷电影响,那么一般坏的就是路由器的WAN口,如果进线直接装在网卡上面,比如没有安装路由器或者猫的话,那么坏的就应该是网卡,如果直接接的是猫,那么坏的是猫,这一般是你拔掉电源的情况,如果没有拔掉电源的话,那就有可能都会坏也说不定,这样,你家电脑主机电源也是容易坏的。严重的情况下主板都可以烧掉。

  不过如果家里用的是光猫,那么不受影响,光纤一般是一种利用光在玻璃或塑料制成的纤维中的全反射原理而达成的光传导工具,是绝缘材料做的,不导电的。因此,打雷,如果安装的光猫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A:
原理是网线导电的原因!

网友:
网卡也会坏吧,牛逼啊

网友B:
打雷有电嘛 我想被电试试

网友C:
有很多电脑打雷坏的都是因为没有拔网线吧,一般网卡就坏啦

网友D:
现在光纤已经广泛普及了  只有个别衰人 才会被雷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光纤已经广泛普及了  只有个别衰人 才会被雷打

还是不少人用的是网线比如说从路由器分出来的就是网线,他们打雷时候也不关路由器容易坏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少人用的是网线比如说从路由器分出来的就是网线,他们打雷时候也不关路由器容易坏电脑

二级路由用户确实有危险

网友:
正常的客户打雷都不会拔掉电脑的上得网线的

网友:
常识性的问题,但大家往往会忽略,让我们的电脑损坏,打雷时把网线把拔掉,如果能用wifi的话尽量用wifi

网友E:
大量的感应雷,使其沿着天线、信号线和电源线等侵入电器内部,给电器带来损害。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B:
打雷有电嘛 我想被电试试

雷电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网线导电的原因!

adsl 猫,其实电话线进来时是通过变压器与电路板隔离的,应该不是直接从电话线上过来的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量的感应雷,使其沿着天线、信号线和电源线等侵入电器内部,给电器带来损害。

从电源线过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asl 猫里电话线信号是被变压器隔离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电脑打雷坏的都是因为没有拔网线吧,一般网卡就坏啦

一般都是走在室外的网线

网友F:
我以前打雷的时候照常开机上网,目前没有损坏过,、、 现在都是光钎了

网友(2017-02-02):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打雷的时候照常开机上网,目前没有损坏过,、、 现在都是光钎了

如果是家里的电出现问题就不太好说了,也有可能损坏无线路由器或者是电脑等带电的设备

网友(2017-03-17):
反正被雷劈坏过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