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触发0.17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30):
这算是二修的机器了,老板接的她自己修,换了桥触发亮过一次机就一直不亮了然后我的同事也修了好就没修出了,最后给我我拿到手上就找二级电压的转换管测对地二极体值都正常,用波波来抓吧,看为什么会掉电是EC引起的还是别的原因
       一:我用SLP_S3#与RSMRST#对比SLP_S3#掉了RSMRST#还没掉测桥的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还掉点呢?????????由于当时没想发帖的所以没拍下这两个信号的对比图。
       二:测SLP_S3#和SLP_S4#结果是一起掉的证明不是被外部拉低

         三:判断既然不是外部条件引起掉电桥无端端的就掉电那就是桥的问提了,这时候送餐的来了饭吃饱饱的过来就干活吧,我确定是桥的问题了打算要值个桥上去的,老板叫我先加焊先,行吧上BGA一阵搞机结果你懂的,

         真想在下面

,,,,,,,,,,,,,,,,,,,,,,,,,

,,,,,,,,,,,,,,,,,,,,,,,,,,,,

,,,,,,,,,,,,,,,,,,,,,,,,,,,,,,

,,,,,,,,,,,,,,,,,,,,,,,,,,,,,,,,,

,,,,,,,,,,,,,,,,,,,,,,,,,,,,,,,,,

,,,,,,,,,,,,,,,,,,,,,,,,,,,,,,,,,

,,,,,,,,,,,,,,,,,,,,,,,,,,,,,,,,,,,,,,,,,,,,,,,,,,,,,,

,,,,,,,,,,,,,,,,,,,,,请稍后。。。。。。。。。。。。。。。。。。。。。。。。。。。。。。。。来了就在下面。。。。。。。。。。。。。。。。。。。。。。。。。。。。。。。。。。。。。。。。。。。。。。。。。。。。。。。。。。。。。。。。。。。。。。。。。。。。。。。。。。。。。。。。。。。。。。。。。。。。。。。。。。。。。。。。。。。。。。。。。。。。。。。。。。。。。。。。。。。。。。。。。。。。。。。。。。。。。。。。。。。。。。。。。。。。。。。。。。。。。。。。。。。。。。。。。。。。。。。。。。。。。。。。。。。。。。。。。。。。。。。。。。。。。。。

       赶紧加分吧,最近修机比较多资源少,没分了谢谢哈

网友A:
你老板换的桥没换号,你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开始桥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没加焊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哈哈  这样也行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B:
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

网友:
楼主利害,学匀了。好细心

网友C:
搞半天竟然是桥虚了,套路深

网友:
桥虚焊,如果是上电0.17 根本不用管它掉电不   有很多办法查它的   你这样顶多算蒙  给我感觉这个更像没hwpg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换的桥没换号,你加焊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的,可他说亮过一次就一直不亮了就一直修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

不是吧,没有才不会用,有的话自己慢慢的摸都会了

网友E: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半天竟然是桥虚了,套路深

主要的是老板做上去还亮过一次

网友F:
机器还在你手上吗?我需要BIOS、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还在你手上吗?我需要BIOS、帮个忙

昨天就拿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铜牌维客呢,有修过宏基板子吗????还HWPG你以为是广达呀,你说我蒙,那你也蒙一个给我看看

没有看图  不知道是不是广达的  4752g 我记得好像是  sorry
伟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了捡钱了………、

也不好捡啊哥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的是老板做上去还亮过一次

估计你老板做桥的时候没有推或者火候不对

网友:
思路清楚  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半天竟然是桥虚了,套路深

我要灰农村

网友C:
me too农村套路更深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老板做桥的时候没有推或者火候不对

我们做桥从来不推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桥从来不推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次

做无铅的就轻轻推一下好点,,,我老板教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e too农村套路更深哟

农村路太滑,人心更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无铅的就轻轻推一下好点,,,我老板教我的

哦哦,没试过怕推用力不对推飞了咋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农村路太滑,人心更复杂

666第一次看见这个说法加个好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第一次看见这个说法加个好友呗

恩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哦,没试过怕推用力不对推飞了咋办

一只手碰墙按住,给自己个安全感然后轻轻动动就好了,轻轻的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只手碰墙按住,给自己个安全感然后轻轻动动就好了,轻轻的碰一下

恩,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H:
要老板升工资啦。这是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看图  不知道是不是广达的  4752g 我记得好像是  sorry
伟创的·········

宏基大多都是纬创代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宏基大多都是纬创代工的

不觉得 ,广达 仁宝 伟创 都见过  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老板升工资啦。这是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呵呵,想的美,都一样的拿提成的

网友I:
可能会返修哦··最好是值球··因为以前也遇到过··换桥用几天出问题··加焊OK··但是用不久·又返修了·不知是不是买到不好的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觉得 ,广达 仁宝 伟创 都见过  都多

我修过的宏基70%是纬创代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能会返修哦··最好是值球··因为以前也遇到过··换桥用几天出问题··加焊OK··但是用不久·又返修了 ...

我们换上去的是新的桥哦

网友J:
说了半天都是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了半天都是套路

这套路深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换上去的是新的桥哦

是的··我也换的是全新桥·某宝老板和我说过·45块的都是翻新桥··65的才是全新的··不知你们买的是多少钱的·我当时就是换的45的桥··用不了多久··现在都用65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我也换的是全新桥·某宝老板和我说过·45块的都是翻新桥··65的才是全新的··不知你们买的是多 ...

我们为了稳定性和安全XD是买全新的比较放心

网友:
焊接温度不够吧

网友:
显一次就虚汗啦

网友:
先焊后换,不行再说

网友:
哈哈  这样yekey也可以

网友:
表示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恭喜楼主呀 。修好了

网友:
是觉得挺纳闷的啊

网友K:
你老板做桥功夫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老板做桥功夫不给力啊

一点点失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可他说亮过一次就一直不亮了就一直修修不出来

是不是桥没有焊接好哦

网友:
没看到啥个真相

网友:
给你留了一手

网友L:
学习了   以后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   以后互相交流

是的

网友:
你老板BGA玩的不6啊

网友:
这算是捡到了还是碰到了?

网友:
搞半天竟然是桥虚了

网友:
长点积分啊  下载都下不了

网友:
做维修,示波器就是用来摆设的。做熟了,基本用不上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压要加分啊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2016-09-29):
这年头都不容易,你就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