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0不出独显供电

楼主(2016-08-30):
一台三星i3.独显的主板。屏线有问题。显卡芯片短路。换上后不出独显供电,供电芯片是870b。没有pdf不知怎么维修。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供电IC的相关资料

网友:
这么多问题还不如不搞了吧这么累

网友:
可以对照其他机器用这个芯片的维修,如果是双显的  一般来说三星的会先出集显供电 亮机时或亮机后才出独显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就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