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打开开关显示燃烧模式怎么破 BURN IN MODE

楼主(2016-08-30):
有一个19寸方屏显示器,开机显示白屏 然后中间一条框      BURN IN MODE
关掉再打开也还是如此,除了开关键其他键都不灵,按了没反应,
然后我搜了一下这句英文是  燃烧模式

接通电脑也是不行,显示器没反应,还是白屏,
求显示器维修大神指点一二 。
图片如下

坐等大神指导

网友:
是什么方案啊  主控是什么   供电正常 刷个程序啊    屏 万用板点过没有

网友A:
为什么开关其他按键都不灵?是开关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排查一下,白屏会不会也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开关其他按键都不灵?是开关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排查一下,白屏会不会也是这个引起的

版主大人, 那个燃烧模式是什么意思呀? 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以为是进入另一个模式了,然后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调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 那个燃烧模式是什么意思呀? 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以为是进入另一个模式了,然后可以通过什么方 ...

我没遇到过,刚才去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按下AUTO就能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八成刷写程序就会好,你说是不是版主妞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刚才去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按下AUTO就能好,你可以试试

我也是邪了门了,给以前的师傅打电话,他说驱动板,不修了,没必要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可以不可以恢复出厂,再把按键换掉去

网友:
这种是老化模式。  退出模式一般是接信号后按菜单后选择复位 之后断电再通电就恢复正常了。  你这个机器一般情况下是按钮坏(漏电)造成误触发。 拆开先换掉一般都能好。

网友:
拆了按键,然后把24的ic清空再装上就好了,....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我的按键没坏,是24的ic程序错了,清空后焊上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看看谁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接口要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烧录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