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H55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30):
客户拿来一台式机,说按开机键没反应
给看看是主板还是电源坏
打开盖子一看:
英特尔DH55HC、X3430

先接上电,测紫线5V正常,绿线5V也正常
按下开机绿线没有任何变化,说明主板没有发出上电指令
麻利卸下主板
裸板上一阵戳没发现阻值异常
接上电源开机针脚测0.79V,不正常

CMOS电池下面这个电感测到也是0.79V
看来待机3.3V没有产生
追来源就是此电感左边的小芯片产生的
上面写什么没看清
看看旁边一个没装件的三段稳压器
决定找个1085换上,将现有的5VSB转3.3模块拆了

电感PL10左边的芯片电阻全拆了,1085和两个调节电阻装上
通电PL10电感顺利产生3.3V

按键顺利触发上电

X3430不带显卡的,接上显卡
附亮机图

此故障比较简单,待机5VSB转3.3V电压没有产生导致不上电
老鸟请飘过!

网友:
还好有预留位置

网友A:
思路清释,加分

网友B:
厂家设计的不错,为我们维修人员考虑啊。没有原来的芯片,也可以这样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设计的不错,为我们维修人员考虑啊。没有原来的芯片,也可以这样修,不错

呵呵,厂家采用了其中一种设计,看到这种小管子就烦,难找的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释,加分

感谢支持!

网友:
辛苦制作,良心之作,值得鼓励和嘉奖

网友:
技术高超,理论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有预留的位置 不错

网友C:
感谢版主大神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大神加分鼓励!

好贴要加分 应该的

网友:
修得不错,能直击要害

网友:
没有原来的芯片,也可以这样修 学习了

网友:
很小见这种板.

网友:
这个设计 好

网友D: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89757A
没有啊,你在论坛搜一下
详情

网友:
思路清晰,令人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没有啊,你在论坛搜一下

网友:
英特尔的,都没见过

网友:
pwr+没有高电平,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实践的少 还需要多学习

网友:
我怎么给你加不了分·也许时间过了·只能点赞了·

网友:
1085代替原来的8脚芯片,新思路,不错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