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四贴 联想U410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30):
客户反应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掉,接电一试情况一样。扫了一下外观 看到左侧USB糊了。跟客户说小板烧了。要换,同意后拆机。

更换USB接口,打了一下阻值。正常,上电 一个样,不接小板,还是一个样。只能拆下主板了。
嗯,发现一团白呼呼的。

看来是进水了,跟客户沟通,留机处现了。
腐蚀处是PU8,BQ24725A,和周边的小件,先洗刷刷,再换件。打阻值正常啦,接电,无待机?什么情况?
再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进水。进水没发现,不过有新发现。

看到保隔变色严重,直接换了上下管,测了一下保险,也挂了?此处有一点懵,保险挂了为什么一开始可以亮一秒?换了再说吧。
嗯,细看了一下没有不对劲的地方,上电,没错亮机了。

装好机,放在那拷机,过了快两个钟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正常的,不过发现电池灯一直是黄色的,看机器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中”,可电量却是0。再次拆下主板,找到图纸

测条件都是正常的,以为是电池问题。又装回去……接着电源放在那。再过了半小时客户来拿机。开机试机一切正常,这时突然发现电量30%,什么情况?开机充不进电,关机能充进?问客户急用不?回答是要坐车去学校。那就先拿回去用着吧。问问大神,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呀。开机充不进,关机就能充进去。
附亮机图,两个BIOS坛上有了不传了。

网友A:
这机前两天刚搞了个 不过我的教严重 3代U挂了 料板拆了个重植好了

网友B:
电池的情况是正常的!严重放电而已!使劲冲就会正常了!

网友:
没电了多充一会就好了

网友C:
亏电太久,刚开充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电放干了,需要激活,所以才会这样啊。

网友:
电池也有可能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
就好 就可以了 不过进水的机器 有的时候洗洗就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机前两天刚搞了个 不过我的教严重 3代U挂了 料板拆了个重植好了

也是进水吗?U挂了,电路肯定出问题了吧,那客户还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情况是正常的!严重放电而已!使劲冲就会正常了!

有可能吧,不过看机2个小时一点也没充进去,不是也很奇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亏电太久,刚开充是这样的————

有可能吧,不过开机2个小时一点也没充进去,不是也很奇怪吗?

网友:
USB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进水吗?U挂了,电路肯定出问题了吧,那客户还搞?

没短 只是U单纯的不工作电流只有0.3几 无复位 无集显电压  重植一样 后来料板拆了个好了

网友:
有可能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小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进水 挺多的  关机充满 进系统在试试 看放电  不 ? 不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认真分析,有钱挣

网友:
没电开始是要很久才进点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小面积进水就是捡钱的机器,清理后一般都能正常使用没有返修。

网友:
隔离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激活电池的方便,我这里有台HP就是充不进电,客户反应是出门忘记关电脑了,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现在就充不进电了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
跑线路是最麻烦的

网友:
我修很多笔记本都是,修好后电池不行,都是坏了很久没有修,导致电池损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咋解决了 ?我现在遇到一样 开机电池一直是0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U410,是不是系统问题,有时候系统会导致充电图像无反应

网友:
新手吗? 修的有模有样的

网友:
图文并茂,这才是好贴

网友:
需要激活,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很多电池都是这样的 放电过度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感觉充电问题是最难搞的。

网友:
电池激活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