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08-30):
联想Y400 不充电  待机偏高,0.023,摸摸也没有发现有热的地方
二修机,换过EC 充电芯片,充电周围电路也动过,仔细查过一遍,没有发现修过的地方有问题,然后接下测一些电压
在测试电池接口数据,时钟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压3.8V,
正常是3.3V,电压不正常,有点高了,

分析了一下看看都去了什么地方,上拉电压正常3.3V,EC芯片供电是3.3V,芯片坏了也不会造成电压高呀,最后发现在u8 这个USB管理芯片是5V供电,那原因可能就在这个芯片上,拆下芯片测试电压正常了,装上电池,充电电路也上来了。
找了个料板装上芯片,测试所有一切都正常

网友:
好的,赞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 还没修过USB芯片会影响不充电的 加分

网友:
woy我以前也修过zhey这样的额

网友:
USB芯片影响充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2020-03-29):
望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