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3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6-08-30):
如题 G405 3长2短报警 看了一下论坛的目前没有权威的解释  有说加焊桥解决的 好像是个通病  看见好几个了 有没有修好的啊

网友:
G405  BIOS 刷了吗

网友A:
换桥才行  桥贵  而且假货多   修这机器真不划算 风险太大

网友:
能跑码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才行  桥贵  而且假货多   修这机器真不划算 风险太大

你碰到过这个吗 换桥好过吗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就能做

网友:
攒点积分路

网友B:
前天接到一个G405的,开机三长两短报警,电流0.45-0.64-0.86-0.51跳动,最后停在0.51不动,不显,裸板开机0.51不动,3.3V处对地阻值小,吹过三合一桥,独显未动。刷过BIOS,无果,果断买U,今天换上U后,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接到一个G405的,开机三长两短报警,电流0.45-0.64-0.86-0.51跳动,最后停在0.51不动,不显,裸板开机0 ...

换这种U,风险太高,尤其是同行的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用价格来承担风险,先说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3长2短的 不会是U坏了吧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B:
前天接到一个G405的,开机三长两短报警,电流0.45-0.64-0.86-0.51跳动,最后停在0.51不动,不显,裸板开机0 ...

不是CPU的事儿。我换过CPU。还是一样的。问题还在查。。

网友:
3.3V处对地阻值小不小是U坏与否的判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