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真的要这么精准么?主板的电压,分别给哪些供电了,各是多少呢?

楼主(2016-08-30):
不敢乱比较,还好逮住一个S0.这个2个电压都是S0。请教下,这里的电压真的要这么精准么。相差0.1V都不成么。
这么些个电压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如EC:3vpcu  +3v
桥(我的是广达,amd单桥)  我了个去,这么多电压~~~~

主板上那么多的电压,以及不同的状态下的电压中,我们要记住哪些呢。

网友:
差个0.几应该没问题,时序可能不一样

网友:
多看几张图纸就记住了,电压也就10来20个没多少的

网友:
多看书  多修板 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S0指的是主板电源工作模式,不是具体的用电网络,往前一格才是

网友:
时序可能不一样

网友:
修的多自然跑时序就多,自然就记得了

网友:
实践很重要,修到500台机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