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高清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8-30):
HDMI高清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随着智能电视盒子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在用HDMI高清线缆连接电视盒子与电视。如果不是非常古老的电视型号,一般也都有HDMI接口。HDMI全称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是一种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技术,是适合影像传输的专用型数字化接口,其可同时传送音频和影像信号,最高数据传输速度为4.5GB/s。

HDMI高清线 图1

  HDMI高清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一、HDMI不能热拔插

HDMI高清线 图2

  理论上HDMI是支持热插拔的,但有时还会出现热插拔导致烧毁设备的情况,实际情况是HDMI热插拔时,端口经常被烧坏,也就是静电损坏,由于HDMI是非常高速的数字信号,因为需要高速,在设计发送接收芯片时,采用的抗静电保护电路一般都只能耐5-8KV静电电压,但是实际生活中,如果环境干燥,同时又有产生静电电压的条件,上万V的静电电压是常见的,在设计考究的源端和显示端,一般都会牺牲一些电容余量而配置ESD保护电路。但是有的机器为了节省成本而没有ESD保护电路,就可能在带静电HDMI线插入时烧毁芯片。这一点,做HDMI线材测试的朋友肯定清楚,因为NA和TDR也有防静电要求,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电网:中国的电源插座是2个插脚的,没有地线。一般用户在安装液晶电视和投影仪的时候,也不会另外接地线。这样更容易形成静电。

  由于上述原因,在对HDMI进行热插拔时,就可能出现烧坏的情况。另外,可选具有静电保护的HDMI高清线,目前具有静电保护的HDMI线有eNB HDMI高清线,双端口支持3万伏静电保护。使用具有静电保护的HDMI高清线会更安全。

  二、HDMI2.0和HDMI1.4有什么区别

HDMI高清线 图3

  HDMI2.0是HDMI1.4的升级版,二者主要有以下区别:

  1、HDMI 2.0并没有定义新的数据线和接头、接口,因此能保持对HDMI 1.x的完美向下兼容。简单地说,如果你家里电视上的接口是HDMI1.4,那么,接HDMI2.0的线也是可以的。

  2、HDMI 1.4已经可以支持4K了,但是受制于带宽,最高只能达到3840×2160分辨率和30FPS帧率,HDMI 2.0则将带宽扩充到了18Gbps,可以支持3840×2160分辨率和50FPS、60FPS帧率。

  简单地说,HDMI1.4只支持播放30FPS帧率的4K视频,如果超过这个帧率就无法顺利传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HDMI2.0,HDMI1.4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三、长距离传输对线材有严格要求

HDMI高清线 图4

  长距离传输,对HDMI线材的要求非常严格。决定HDMI线材质量的因素除了线径的粗细外,还有如下几点:

  1、原材料的选用。好的线材,芯线是镀银的,而低价烂线为镀锡的。

  2、生产工艺。导线外层的绝缘体发泡同传输质量息息相关,低档发泡生产设备只要10万元,高档设备高达1600万元,质量差别悬殊。

  3、屏蔽效果。低档设备生产的HDMI线,屏蔽效果只有80~85%,而高档线材屏蔽效率达到95%。

  长距离传输,在传输1080i或720P信号时,差别不大,但是传输1080P信号时,对线材的要求很苛刻,如果线的质量不过关,轻则出现屏幕跳跃,大片红斑现象,重则没有信号。

  因此长距离线的选择要非常谨慎。选择的时候,不能仅看线的外部粗细,很多看上去很粗的线,只是外皮做的厚,实际上都是28号线,根本不能传输1080P的信号。10米以上的HDMI线传输1080P信号,要求最好是24号线,至少也要保证26号线。24号线,传输1080P信号,可以达到45米。而28号线传输1080P信号,即使是10米距离也无法保证质量。

  四、HDMI布线 慎埋墙中

HDMI高清线 图5

  很多网友在装修的时候喜欢将HDMI线事先埋在墙中,这种做法我们认为一定要慎重,除非是投影机,否则尽可能要避免。

  如果是想用电脑一拖二,在卧室上网,在客厅看高清,我们认为这会有很多麻烦,比如预埋的线材,如果一旦选购了28、30号线,传输1080P节目肯定要遇到问题,后患无穷。而目前多数网友缺乏真正的1080P信号,无法测试线材的质量,等日后真正的1080P信号来了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