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没电,造成不开机的说法求解。

楼主(2016-08-30):
如上啊。红圈是电池。如果电池没电,也会有电源不是?这里说的没电,不触发,确定说的二极管负极的那边,有没有电对吧。。。为什么说纽扣电池没电,可能会不触发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oal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君亚电子 -2

网友A:
+RTC_VCC有的板子会给桥供电··要是没有··桥就会待机不正常·所以就会不开机了·

网友:
攒点积分路过

网友:
有些机器电池没电了就不能开机的遇到过的

网友:
请勿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_VCC有的板子会给桥供电··要是没有··桥就会待机不正常·所以就会不开机了·

问题是我们接上电源后3D3_AUX_S5也应该通过D6003的2脚和3脚给桥供电了。。除非3D3V_AUX-S5开机后才有。。

网友:
在宏基的世界里,纽扣电池电压不足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AMD ATI桥的世界里也是电池没电开机不亮的

网友:
amd 的 没有装内存不会亮

网友:
有的电路设计不是这样的

网友:
rtc_vcc电路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设计电路不同造成的

网友:
amd的南桥RTC供电由电池提供,电池没电了就点不亮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不要电池 电池没电 可是3D3V AUX提供供电的 RTC电路在这时也是全部有电压的 切条件正常 为毛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等你遇到这种问题,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不解,我也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估计板子设计是这样,有些板子COMS没电,板子自动供电,但是有些不会

网友:
不开机和开机不跑码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
纽扣电池是为桥提供VCCRTC,用来保持桥内部CMOS参数信息。VCCRTC异常,引起的问题可能是多样化的,不触发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有保护电路啊 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