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系统使用过程的五个保养技巧

楼主(2016-08-30):
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系统变慢或者出现报错的情况
新安装系统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系统变慢或者报错情况,可能原因有:
1、 安装软件过多,占满了硬盘上的空间,造成系统或程序缺少足够的运行空间而变慢;可定期检查系统盘所在地的硬盘空间,并确保其有足够的空间,同时需要定期清理安装的软件,没有必要的软件可以卸载以释放出空间;
2、 由于安装的软件较多,造成启动的时候异常缓慢;由于很多软件需要在系统中写入软件的相关设置,甚至在电脑启动的时候就需要启动软件的很多服务,故造成启动时间变慢;遇到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定时进行软件清理的,不用的软件最好卸载掉;同时请关注“开始\所有程序\启动”中的项目,不必要的软件,就不要启动加载了,从启动项目中删除就可以了;
3、 过频繁的安装、删除软件或程序,造成文件碎片或系统垃圾,将严重的妨碍系统的运行速度,尤其是不按照软件的卸载要求进行卸载的,尤其会造成问题,建议卸载软件或程序时,一定要遵照相应的说明进行;
4、 定期对系统进行碎片整理,以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需要定期经常做些磁盘维护工作,清除垃圾、整理硬盘碎片,这样可以帮助提高硬盘的读写效率,提高运行速度;
5、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病毒;病毒会造成系统使用缓慢或出现异常报错,定期查杀病毒,慎重安装软件,都是有效避免的方法,详细请参见我们提供的病毒防治方面的常识

网友A:
这个   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嗯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给大家作参考的